电工

楼主(2011-07-11):
断路器 是怎样配选型的。比如 11kw 电机怎样去配多大的断路器呢? 怎么计算的

网友A:
25的就够用了

网友B:
断路器选型关键看正常使用的电流,以及需要保护的功能

网友C:
断路器的容量,大于最大的工作电流即可。

网友D:
电机有马达启动器专用啊,全方位保护电机 为什么不用呢  电流可调,只要选购时 额定电流范围大过电机的额定电流1.5倍左右就好了

网友E:
电机是直接启动的还是降压启动的啊··

网友F:
选用D型带延时过流保护25A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