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一380v交流接触器有时不能一次吸合或吸合之后会自动断开,难道是接触器坏了吗

网友A:
可能性很大

网友B:
接触器进灰尘很多也可能,还有就是测量线圈电压是否正常即可

网友C:
线圈是220V还是380V的

网友D:
是不是电压太低了~线圈接线是否牢固~接触器进灰尘太多咯

网友E:
应该是主回路电源容量低。
可以更黄容量大的变压器。

网友F:
电源容量要查一下看看,接触器质量问题也有可能会影响

网友G:
电源和接触器本身的质量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

网友H:
要是频繁接触断开,不能正常吸合,可能是接触器线圈软接

网友I:
控制线路过长,压降过大也有可能。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J:
综合以上回复,原因有:
1.控制电压是否正常;
2.接触器性能是否不良;
3.控制回路是否正常。

查其他无问题的话,可以更换一个接触器试试看。

网友K:
线圈电压 低或者自锁常开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K:
查辅助触点

网友L:
换个同规格的接触器,不就可以知道是接触器的原因还是外电路的原因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线圈电压 低或者自锁常开触点接触不良
 很有可能、我前两天刚遇到过的问题、还有就是开车按钮的螺丝没压好、

网友N:
认真看看A1 A2要求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O:
灰尘和电压都会影响接触器的接触不良……还有接触器本身的质量……

楼主:
换新的了,暂时没问题.....10楼的回答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是控制线路比较长大概有200米

楼主:
请问控制线路过长...超过多少米算是过长呢

网友P:
电压低也导致接触器不好用

网友Q:
建议看一下线是否松动主要看自保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查看各触点是否正常都查看后故障就能排除

网友R:
個人是碰到過接觸器內部彈簧的問題造成動作不正常
當然這種機率很小,大部分是環境因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