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十二五”规划中着重指出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节能减排”也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发展的标准之一。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企业们各显神通,为“节能减排”贡献自己的力量。2011年4月初,我国部分地区电力告急,电力缺口逐渐扩大,某些省份不得已“拉闸限电”“开三停五”,发改委调整电价,限制高耗能企业用电。“电荒”来了,电价上调了,“电荒”却仍然存在,“节能”在这个时期也显得更为重要,节能应从源头抓起,从企业们使用的电力设备开始,让节能变频器为“电荒”减负吧。
   各种机械设备如何耗能?
   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当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时,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
   节能变频器如何节能?
   1.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
   风机、泵类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入功率大,且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的截流过程中。当使用变频调速时,如果流量要求减小,通过降低泵或风机的转速即可满足要求。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所队当所要求的流量Q减少时,可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使电动机转速n按比例降低。这时,电动机的功率P将按三次方关系大幅度地降低,比调节挡板、阀门节能40%一50%,从而达到节电节能的目的。以满毅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变频器应用到风机水泵型负载的节能的例子来说:一台离心泵电机功率为55千瓦,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千瓦,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l/2时,其耗电量为6.875千瓦,省电87.5%。
   2、节能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减少无功损耗,增加电网有功功率
   功率因数补偿节能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3、使用变频节能装置进行软启动,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
   软启动节能电机硬启动对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省电、减少无功损耗、电网有功功率增加、减少对电网想冲击延长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能变频器不但节电节能,更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不但为“电荒”减负,也为企业设备支出减了负。节能变频器,相关企业应优先积极使用,在电力告急阶段,企业更应该使用节能变频器为“电荒”减负。

网友A:
又一个滥用变频器节能的人。

网友B:
电力告急,应该首先是关闭那些高能耗的落后设备,对“电老虎”单位实施限电措施。别无他法。要么改变自然界,向水利、风力、太阳能要能源去吧。

网友C:
减少无功损耗,增加电网有功功率?这对用电者来说有什么作用?

楼主: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认为,首先电力告急时,我想我们想到的就是节约用电,而变频器在这块正好与此相吻合,变频器的使用和发展,我觉得倒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的,毕竟现在提倡节能。像在工厂里,企业使用了变频器和没有使用变频器是个很大的概念,尤其是在一些需要节能的大企业,使用变频器,伺服等节能驱动产品的话可以为企业节约多少电力消耗。厂商往往说要尽最大的能力降低工业生产成本,而这个时候完全迎合厂商的需求,无论是对厂商还是变频器的生厂商来说双方都是获利的。所以看问题是要全面的。

网友D:
大功率的用电使用变频器节能效果要好不少

网友E:
原来我单位龙门刨一直是电老虎,主传动是直流发电系统,每小时耗电20多度,后改用SRD调速系统每小时耗电只有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