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一、油泵变频调速原理
此种方案采用了注塑机节能控制系统变频器。自动采集注塑机本身的工作压力和流量信号同时输入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并进行分析和计算,同步控制变频器运行,从而准确地调节油泵的转速,通过控制油泵电机的转速,使油泵的实际供油量与注塑机的工作流量需求相一致,在保证系统压力稳定的前提下,将注塑机原有的溢流现象控制到最小状态,油泵的实际流量正比于电机的转速,油泵的输出功率因此也正比于电机的转速,从而大幅度节约电能消耗;同时,变频器能够将油泵马达的功率因数提高到95%以上,有效地改善电网质量,减小无功消耗。
根据塑料制品和工艺要求的不同,其整体节能效果从15%至70%的范围内不等。
同时与始终运行在工频转速上的电机和油泵相比较,伴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系统平均音量降低3-5分贝。减少3分贝的噪音可使实际噪音降低50%,因此工厂的环境和员工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
例如:科宝厂的注塑机在生产某种塑料工件时,
   所用电机功率:22KW    一台
   生产周期:   20秒
   冷却时间:8-10秒 ;
根据以上现场运行情况,估计节电率约20%
该厂每年有10个月时间是每天18小时不间断工
作,电费为1元/度,半年多时间可收回投资成本。
   变频器型号选择:   EDS2860-4T0220 ; 22KW
由此可见该系统各工序油泵实际所需功率特别是
射胶、保压和冷却阶段,设备所用的22KW油泵的电机利用率不高、
电机空转,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电能浪费了。
根据注塑机这一工艺特性,我公司开发、研制出易能注塑机
专用型变频器,将定量泵液压系统改变为变频控制系统。这种变频控制系统的运行将随工艺和工序要求,通过调节油泵电机转速,自动调节控制液压、油压的流量,从而达到节能30%~~60%的效果,并具有比原控制系统保护功能更强、更安全、更可靠的诸多特点。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减少注塑机用电量至少达30%以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作环境噪音明显减小,系统油温大幅降低;
平滑软起动,保护电机,延长使用寿命。
根据用户的电网容量情况,可在变频改造后适当增容,节省了增容费。
减轻开锁模冲击,延长机械和模具的使用寿命。
延长油路系统使用寿命,减少维修次数,节省大量维护费用。
对电机具有过压、过流、缺相等多种保护。
节能与工频轻松切换,保证节能系统故障时不影响生产。
系统安装简便快捷,半个工作日完成。
二、EDS2800注塑机变频器的特点
产品完全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先进的电流矢量控制技术;
大幅度提高了变频器的过载能力,150%额定电流3分钟,200%额定电流5秒;
有效抑制了变频控制时电机发热的问题;
创新的提出了自学习的控制方法;
解决了变频控制时效率下降的问题。
三、改造基本原理图本
四、EDS2800系列注塑机专用变频器在注塑机节能上的应用和设置步骤
   EDS2800内置比例流量、压力专用接口,内置注塑机专用参数,需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号 功能介绍 参数值
F0.02 运行命令通道 1
F0.14 加速时间 1.0
F0.15 减速时间 1.2
F2.00 模拟滤波时间常数 0.20(如果现场干扰比较大,可增大该参数)
F2.05 载波频率 1.0(如果电机噪音大,可增大此参数)
F6.00 注塑机专用参数选择 1
F6.01 选择组合 2
F6.02 外部输入1I/1V权系数 0.50
F6.03 外部输入2I/2V权系数 0.50
F6.04 1I/1V最小输入量 0.20
F6.05 1I/1V最小输入量对应频率 0.00
F6.06 1I/1V最大输入量 0.6
F6.07 1I/1V最大输入量对应频率 50.00
F6.08 2I/2V最小输入量 0.20
F6.09 2I/2V最小输入量对应频率 0.00
F6.10 2I/2V最大输入量 0.60
F6.11 2I/2V最大输入量对应频率 50.00
F6.12 拐点设置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