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邻居家为了美观买了个面板式的吊扇调速开关,但是不转.以前的调速器是三根线,现在是两根,他们随便接了两根,我去用万用表一量,直接是火线和零线,后来我就去量另外一根,发现,火线直接接进电扇了,相当于开关在零线上,然后我就把通往电扇的线和零线接进开关了,打开,不转......然后我就直接将电扇的进线与零线短接,电扇转了,我和他们说开关坏了.结果第二天说换回来个新的,但是一装上去,还是不转,打开后,用测电笔量,进线处(零线)没反应,出线处(往电扇)有电,将零线脱开,量进线处有电,这样应该形成回路了呀,怎么还是不转啊?

求解!~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说的原来的调速器3根线,??,老式电感调速器也是两根线啊,你给他安装的应该是无极调速的,不行你就把零火线调一下试试,火线进调速器。

网友B:
和电扇不配套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看看,那个面板上有接线图的,没有那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看看,那个面板上有接线图的,没有那么复杂啊

电线就进出两个接线端,是没什么复杂的,之前也接过其他的

网友D:
风扇是好的,调速器也是好的,调速器接到火线上,试电笔测连接风扇的另一端有电那就是风扇的问题,没电那就是调速器的问题,你不会没开调速器吧表情,另外你的表述有问题哟,

网友E:
面板式的调整器不是普通加减线圈式,应该是双向可按硅样式的,不能用电笔判断了就能知道好坏,所以你的可能还是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