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各位老师:富凌变频器DZB300电位器调速怎样设置

网友A:
看看 手册 接线图,安要求装合适的电位器,给电,启动变频器,电位计旋转就可以给变频器加减频率了

楼主:
是自带的电位器旋纽啊!!!

网友B:
对着说明书设置一下就行了
普通的变频器面板设置方法大同小异的

网友C:
频率来源设成0~10V信号就行了;

网友D(2012-10-17):
F0.03=1
变频器里有一个拨位开关VI——WR,把它拨到W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