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

楼主(2011-07-12):
]我有一台30千瓦的变频器,一拖二水泵,相互转换。电机30KW。平时工作频率在25HZ左右。电流22A左右,最近经常出现跳闸故障,一天三次。原因是瞬间过流。换到另外一台能正常运行,过一段时间还是跳闸。原因一样。旁边还有一台22KW就能正常运行,求高手分析

网友A:
把保护动作的时间调长一点
变频器的容量小了以点

网友B:
你守在那里看看跳闸瞬间电流是多少?另外你的保护器是 普通的空开吗?是的话,换成专用的 马达启动器吧

网友C:
你先把负载断开,让变频空载运行看会不会跳..还有你的变频器到电机的连线有多长啊.
你的开关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啊···?

网友D:
室内温度搞的话也说顶能跳闸  在有看看保护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