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得到600v交变直

楼主(2011-07-12):
各位师傅,请问不通过整流桥和虑波电容及缓冲电路,把交流500v变为直流600v,或者通过以上方法怎样解决电位器调压至600v,断电电容放电等待归零的漫长时间。小弟先谢过

网友A:
晶闸管算不??或者MOS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算不??或者MOS管等
谢谢,我用的就是可控硅,但要解决等待时间问题,我想直接启动直接停止。

网友A:
这个好办控制触发角就行了

网友B:
用整流电路+开关管+放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控制触发角就行了
还请详说,控制触发角是反馈调节吧?但电容放电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整流电路+开关管+放点电阻
请问断电后,是否还有余电压?

网友C:
用开关电源 因为高频 滤波电容可以做到很小 基本上没有放电延时
没有比开关电源需要的滤波电容更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关电源 因为高频 滤波电容可以做到很小 基本上没有放电延时
没有比开关电源需要的滤波电容更小的了
恩,谢谢!因为是高压直流600v,可能需要厂家订做,而且使用寿命能否可以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整流电路+开关管+放点电阻

请问断电后,是否还有余电压?
放电电阻越小余电压越小,但功率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