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我这建新厂,要拉临时用电电缆,从变压器到总电源箱为3*240+1*185的铝缆,但为了安全要打地极,我想从总电源箱处为起点,在电缆沟里打几根3点深的角钢,然后用扁钢连接起来,然后和电柜外壳边接,这样就变是五线送电了,这样做可以么?还想问,那么从变压器过来的零也不是也接电柜的外壳呢,就是接不明白咯,请指教!谢谢各们大师!

网友A:
接地体要2.5米左右10*10的角钢留头50公分,三根相隔4米左右吧,拿摇表测下
阻值高就弄点盐水浇下

楼主:
摇表怎么接线呀,是一根接地,一根接零线么?

网友B:
你这应当是TN-C系统 变TN-C-S系统,我没有经验,不能发表意见;
但这牵涉到安全,可查阅有关资料、或就近咨询有关人员落实后,再予实施。

也请知道的朋友,予以回复。
上楼提到的摇表,应当是接地摇表。

楼主:
TT系统。如下比较: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这种系统称为 TN-C-S 供电系统。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网友C:
如果自己没动过手的话,最好还是请供电部门帮忙搞一下最安全。

楼主(2011-10-18):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如果在总箱处并没有和N线相接呢,直接打地极引出接地线咯,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