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3):
像一般的CP1E输入由:CIO 0.00-0.11    CIO 1.00-1.11
                  输出由 : CIO 100.00-100.07   CIO 101.00-101.07
那么,我所需要的输入输出数量远远大于这40的话,我该怎么做呢?

楼主:
这上面三幅图分别是CP1E的软件手册和硬件手册上的~
一个说是40个I/O,一个说是有200字的I/O。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1、40点是指您本体上的点数,而非指整个系统可支持的点数,40点的本体通过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150点(输入+输出),这是其一,其二是PLC之间可以通过PC-LINK进行数据的交换,这些数据交换需要使用到IO区域,所以IO区域一定会大于硬件上的IO点数。

2、远远大于40点,我不清楚是否有个具体量化的数据,当您的需求远远大于机型本体提供的,那么您只能通过:
A、扩展模块
B、如果扩展仍然不能满足,您需要通过PLC之间的通讯来扩展。
C、使用更高层次的PLC。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B,C混合使用,以最经济与最佳的性能之间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点是指您本体上的点数,而非指整个系统可支持的点数,40点的本体通过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150点(输入+输出),这是其一,其二是PLC之间可以通过PC-LINK进行数据的交换,这些数据交换需要使用到IO区域,所以IO区域一定会大于硬件上的IO点数。

2、远远大于40点,我不清楚是否有个具体量化的数据,当您的需求远远大于机型本体提供的,那么您只能通过:
A、扩展模块
B、如果扩展仍然不能满足,您需要通过PLC之间的通讯来扩展。
C、使用更高层次的PLC。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B,C混合使用,以最经济与最佳的性能之间抉择。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我想我或多或少明白了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点是指您本体上的点数,而非指整个系统可支持的点数,40点的本体通过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150点(输入+输出),这是其一,其二是PLC之间可以通过PC-LINK进行数据的交换,这些数据交换需要使用到IO区域,所以IO区域一定会大于硬件上的IO点数。

 2、远远大于40点,我不清楚是否有个具体量化的数据,当您的需求远远大于机型本体提供的,那么您只能通过:
 A、扩展模块
 B、如果扩展仍然不能满足,您需要通过PLC之间的通讯来扩展。
 C、使用更高层次的PLC。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B,C混合使用,以最经济与最佳的性能之间抉择。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我想我或多或少明白了些~~

点错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点是指您本体上的点数,而非指整个系统可支持的点数,40点的本体通过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150点(输入+输出),这是其一,其二是PLC之间可以通过PC-LINK进行数据的交换,这些数据交换需要使用到IO区域,所以IO区域一定会大于硬件上的IO点数。

2、远远大于40点,我不清楚是否有个具体量化的数据,当您的需求远远大于机型本体提供的,那么您只能通过:
A、扩展模块
B、如果扩展仍然不能满足,您需要通过PLC之间的通讯来扩展。
C、使用更高层次的PLC。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B,C混合使用,以最经济与最佳的性能之间抉择。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从上图看的话,最多只能扩展到80个点,150个点的话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点是指您本体上的点数,而非指整个系统可支持的点数,40点的本体通过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150点(输入+输出),这是其一,其二是PLC之间可以通过PC-LINK进行数据的交换,这些数据交换需要使用到IO区域,所以IO区域一定会大于硬件上的IO点数。

 2、远远大于40点,我不清楚是否有个具体量化的数据,当您的需求远远大于机型本体提供的,那么您只能通过:
 A、扩展模块
 B、如果扩展仍然不能满足,您需要通过PLC之间的通讯来扩展。
 C、使用更高层次的PLC。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B,C混合使用,以最经济与最佳的性能之间抉择。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从上图看的话,最多只能扩展到80个点,150个点的话是怎么来的呢?

举例来说,F1的进站速度为74KM,您就真以为F1只能开74KM了?
同理:您看手册不看技术参数而是看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点是指您本体上的点数,而非指整个系统可支持的点数,40点的本体通过扩展模块,可以扩展到150点(输入+输出),这是其一,其二是PLC之间可以通过PC-LINK进行数据的交换,这些数据交换需要使用到IO区域,所以IO区域一定会大于硬件上的IO点数。

  2、远远大于40点,我不清楚是否有个具体量化的数据,当您的需求远远大于机型本体提供的,那么您只能通过:
  A、扩展模块
  B、如果扩展仍然不能满足,您需要通过PLC之间的通讯来扩展。
  C、使用更高层次的PLC。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B,C混合使用,以最经济与最佳的性能之间抉择。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从上图看的话,最多只能扩展到80个点,150个点的话是怎么来的呢?

举例来说,F1的进站速度为74KM,您就真以为F1只能开74KM了?
同理:您看手册不看技术参数而是看例子的?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

因为才真正接触没多久,只能看例子,看技术的话我实在有点摸不到头脑。

网友B:
加40EDR扩展;

楼主:
我刚重新看了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不加温度传感器而是用40点I/O型扩展I/O单元。
这样就可以有160个I/O点了。

网友C:
最好参加初级班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