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3):
小弟是搞教学的,对实物了解的不多,关于空气开关这种常见的元件,我有几点小疑问,想请教下大家:
     1、空气开关是否就是低压断路器呢?或者说是其中一种呢?
     2、空气开关到底能实现哪些保护呢?短路不用说了,有人说可以实现过载保护,一般用于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上都是有调节整定电流的旋钮的,可是空气开关是没有的,这能算有过载保护吗?还有,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上说空气开关有漏电保护功能,我联想起来我看到的空气开关,以单极的为例,好像有两种:一种就是光是开关部分,还有一种是旁边并了一个漏电保护器的,接线也是要火线零线一起接的,三极的空开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种光是开关的部分,应该是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的吧

网友A:
   就我所理解的,试做一点回复,不全面、也不一定准确,供参考。
   1.具有过载、短路保护的塑料外壳式开关(低压),以前就叫空气开关,后来将这种具有保护功能的开关统称为断路器,低压者则是低压断路器;应当说,空气开关是低压断路器的一种。
   2.空气开关的过载保护,通常是热过载保护(也有其他方式的),其动作值应当是与开关的额定电流有关、已经整定好了的;具体可查手册、产品样本、或产品说明书。
   附有漏电保护装置的开关,才具有漏电保护功能,通常可从其外形、型号方面去判别;漏电保护装置有外附的、也有在一个外壳内的。

网友B:
楼上的。同意

楼主(2011-12-15):
谢谢一楼的回答,这下清晰多了

网友C(2012-03-06):
好象是说利用空气灭弧的断路器叫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