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3):
昨晚我们这打雷下大雨,一个雷后配电房万能断路器跳闸了,重新送电,一切正常。我想请问众位前辈:为什么一打雷会跳闸呢?问同事,回答说在配电柜中装了一个避雷的,是它在起作用,一打雷就跳。但我想知道这个过程和原理是如何。

楼主:
补充下,不是说一打雷就跳,而是说大点的雷就跳。

网友A:
有必要避雷吗

网友B:
把避雷器摘了你就知道了,到时候设备爆了别赖我。

网友C:
请借鉴高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避雷器摘了你就知道了,到时候设备爆了别赖我。

网友E:
我想应当是打雷时失压跳掉的,拆了失压线圈试试,

网友F:
什么原理阿,是声控的吗?

网友G:
配电房接地要重点处理好

网友H:
欠压线圈短死。应该就没事了,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也可能是变电所的原因

网友I:
设定保护灵敏度高了

网友J:
1、万能吗?
2、降低跳闸灵敏度。
3、过电压时,避雷器动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配电房接地要重点处理好
说得好,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把避雷器摘了你就知道了,到时候设备爆了别赖我。

这个解释好,仿高铁

网友M:
应该装电涌保护器吧

网友N(2012-10-02):
引用 网友E:
我想应当是打雷时失压跳掉的,拆了失压线圈试试,
同意。但是尽量不要拆欠压线圈,

网友O:
高手,还是不要这样教人啊,哪天他要是真的把,那个浪涌拆了,那就真的会出大事了

网友O:
我以前那公司就把欠压全部拆了,用扎带固定,(厂家工程师干的),欠压保护是长通电的,用的是电磁锁机械的原理

网友P:
害怕    怕被抓

网友Q:
不知,没听说过

网友R:
应该吧避雷器和接地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S:
万能断路器雷击时跳闸有二种可能,一是线路跳闸(重合闸动作),造成失压线圈短时失电跳闸。二是避雷装置接地电阻太大,雷电流流过断路器,使断路器的瞬时过流脱扣动作跳闸。

网友T:
我单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加了一个延时就好了。好像是欠压延时继电器。    “这是什么东东?”这个贴子或许对你有用。

网友U(2014-08-12):
昨晚打雷有一个配电室一段进线万能断路器跳闸了,送电后正常。

网友V:
回复 网友S:
你好,像这种情况,雷电流是怎么进入到用户的配电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