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3):
电机星三角启动的主回路,是经常遇到的,对于正确接线,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请大家都发发意见,
自已是怎样接的,有怎样的经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我自已的观点:  先把电机的6个端子,3个绕组查出来,一般的话,是U1,U2是一个绕组,V1,V2是一个绕组,
W1,W2是一个绕组,把这三个绕组首端U1,V1,W1假设分别接主接触器下端的A,B,C相
尾端相对应U2就是接A相,V2接B相,W2接C相,先检查一下,有没接对,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用万用表测下,把三角形接触器三相A,B,C上下端短接,以后量,用通断挡,应该是U1和U2通V1和V2通W1和W2
通,和其它的都不通,或者说有电阻,比较大点,好了后,再把U2,V2,W2三个端子上的原来的A相换成C相,B相换
成A相,C相换成B相,也就是把三角形接触器上端也可以,下端也可以,只换一端三相A,B,C,换成C,A,B相,就算好了。

星形接触器另一端A相B相C相全部连起来。

网友A:
楼主这个 U2就是接A相,V2接B相,W2接C相,指的是哪里???

网友B:
先画出电路来 再按照电路一步一步接

楼主:
只是假设,U1,VI,W1接A,B,C相,让U2,V2,W2也保持,就是三个绕组分开分别接一相电。这样接不是最后电路的接法,只是避免出错,先接成这样,方便测量。

网友C:
2楼说的对,画出图按图接方便多咯··

网友D:
为防止出错,编上号就行了。书上都有的

网友E:
楼上的图好强大,一目了然呀,就是没加指示灯呢,

网友F:
这个电路强大在那里?

明明是前个世纪6/70年代的电路,主电路还使用隔离开关加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网友G:
这个东西不怕,哪怕接错了也坏不了,一启动或在转换三角时感觉不对 立刻急停,一般只要电机六个桩子标号没问题,就好接了

网友H:
师傅们看看十楼的图纸,在星角转换的时候,KM2常开点与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触点串联,这电路能行吗?角型接触器KM3能正常吸合?我的理解是星角转换后,KM2接触器断开了,KM2的常开点还是常开的,接触器根本吸合不了,除非他把KM3的自锁线连到KM2常开点前面去!大家说说我的想法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星三角形降压启动初级电工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一个合格的电工首先要会看懂电气原理图,电气控制也就是逻辑程序,朋友你好好看懂电气原理图就不会问这低级的问题了,提供一份星三角形电气原理图,看懂你就会接了。

前面已经有朋友说了:
1.  是前个世纪6/70年代的电路,主电路还使用隔离开关加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2.  且没加指示灯。
3.  为防止出错,编上号就行了。

俺还说:
1.  此电路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控制电路不是从封星开始动作,一旦角接触器触点熔焊,就会直接进入角启动,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2.  KM1放在角外,需要按电机额定线电流选择容量,比KM2、KM3都大; KM1放在角内,只要原来容量的1/1.73就够了,这样接线图里的接触器外形才是一样的大小。
3.  热继符号,这里现在用FR,4728规定应是KH,也存在与KM1一样的容量选择问题。

4.  给出的接线图与电路原理不对应:
a.  按规定KM2应放在中间,现在却把KM3放在中间了;
b.  电路原理的时继常闭点是与KM2的线圈直接连接,接线图并非如此表示;
c.  接线图中的KM2与KM3互锁,是由触点直接引至线圈的,但电路原理中,在其中间还隔着触点的。

网友J:
一般现在都不用熔断器了,还有现在我们用的时间继电器直接卡在接触器上面很方便的,而且还简单,然后再加中间继电器做保护作用

网友K:
电机的外部电路大家都是知道的,关键还要了解电机的内部即电机的六个抽头,你接好线后,就按直流流向看能不能走成一个闭合的回路,(接触器和电机内部接线)如果不能那就接的不对。

网友L:
挺简单的东西,只要掌握规律就可以了

网友F:
3KW(不包括)以下电机出厂时为星形接线,3KW(包括)以上电机出厂时为角形接线。

网友M:
大电机最好用采电流继电器保护

网友M:
上面的星形-三角形电路接法很清晰 至于需要什么功能可以扩展 但那个热过载保护不怎么样,功力大点电机还是采用零序保护 用电流继电器

网友N:
五楼详解图

网友O:
怪不得那圖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
再繼續看下去才明白原來有存在瑕疵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怪不得那圖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再繼續看下去才明白原來有存在瑕疵。

那个人就是到处炫耀他认真,回答要正确避免误导人,还建了什么群,不够水平还不让进,总埋怨工控无审核,邀请他当管理员也不敢响应的正人君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再发一份

以上两图是7/80年代的老陈皮,其中的上图是盗用《邦得资讯》的不是自己绘制的电路原理,已经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建议电工论坛删除该帖。

下图是hsm666以《再发一份》的名义将上一帖的下图重复发表在《大电机星三角起动,时间继电器坏了怎么办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92325&replyID=292325&star=3&skin=》一帖的电路,也建议电工论坛一并删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