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怎么啦?

楼主(2011-07-14):
我的电脑开机后就走到这里不动了。不知怎么回事。郁闷..............

楼主:
再重启还是如此。
再重启还是如此。
....................

网友A:
那你怎么上网的啊?建议换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操作系统吧

网友C:
万能的F11

网友D:
先进到BIOS看下;

网友E:
重装系统呗!

网友F:
硬盘没了,难道拆过了?

网友G:
认不到硬盘吧

网友H:
看看硬盘有没松动

网友I:
启动时没有找到硬盘。先检查硬盘电源是否插好,再看看硬盘的数据线插好了没有。进BIOS看看硬盘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启用了。

网友J:
没检测到硬盘........................

网友K:
看提示好象是有一个外接装置在上面或者是出了问题。看光驱里面有没有光盘,很多系统有外接的东西都会读死机的

网友L:
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或者重新插拔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线,但是迟早会有问题,建议赶紧换,备份数据。

网友M:
是系统坏了还是硬盘的原因呀

网友N:
没硬盘了,哈哈

网友O:
这个 估计要从新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