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11-07-14):
接修一台55KW变频器..故障:变频器上电运行不到5分钟就跳模块故障(不带电机)
 给板子单独通电运行不跳,测了一下模块没坏..为了更准确找了块新板接入主回路运行一切正常..
 但是我旧板用示波器测了波形都正常啊.为什么一带模块不到5分钟就跳模块故障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内部的检测出问题了,是传感器的问题吧?

楼主:
板子各项检测都正常·给变频器上直流正常,上交流运行就跳(没带负载)。。。
现在好了··我只是把驱动部分灰尘清理了下,驱动IC各脚从新上了下锡。。
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