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通讯问题 请教

楼主(2011-07-14):
S7200PPI驱动
                产品功能简介
a) 硬件功能概述(简要说明硬件设备功能):
b) 支持协议说明(说明支持的协议,特别是针对多协议的设备一定要说明该驱动支持哪种协议,对协议支持到什么程度)
c) 支持的硬件型号说明:
                       S7-200

               设备添加方式
a) 在组态王中定义设备时请选择:
               PLC\西门子\S7-200系列\PPI

设备向导页选项的特殊说明:
        是否选串口 是
是否有地址选择页 是
           通讯方式 RS232
                 描述 PPI
           通讯卡名 (没有的不需要填写)

说明:因为没有PPI电缆,使用485转换模块,接PC机232口。
   从PLC上的PORT口引出,3脚接Data+, 8脚接Data-

b) 对于串口设备通讯参数的推荐设置如下
        设置项 波特率 数据位长度 停止位长度 奇偶校验位
        推荐值 9600 8 1 偶

这里说明 没有PPI电缆  可以用485转换模块通讯   但我连不上啊?
请教高手

楼主:
那么多高手  技术都隐藏啊

我们刚接触  真不懂才问呀

诚请高手帮忙解释

楼主:
哎  自己 重新买了个485转换模块
在试试  就好了
莫名其妙

网友A:
买条电缆多少钱啊?你这么折腾 小心通信口挂了,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