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限位器的想法

楼主(2011-07-14):
如果我们要求机械转一圈就停止,但每次启动的开始也在停止位,用一个接触器,和限位开关能实现吗

网友A:
机械运行后是有惯性的

网友B:
误差一巴掌宽

网友C:
楼主是问电路上可否实现,还是该方案是否可行(如楼上各位所回复的)。

网友D:
这个,如果驱动采用电机+减速机,电机自带刹车,定位用姐姐开关,你要把机械部分设计好,至于电气部分很灵活的,如照你给的条件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E:
只有一个限位开关与接触器是实现不了的,加上中间继电器倒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可以的(具体你可以参见冲床的机械设计),电路控制都可以省略(机械冲床脚踏杆控制)
还要有抱闸

网友H:
楼主所说的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I:
如果通过减速后机械转速慢,在加上电磁离合器,就有可能实现,用限位开关控制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