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前天在换接触器的时候不小心把三相四线中的两根火线【380v】接一起了,空开没跳,也没见到火花表情,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接触器根本就没动作

网友B:
现在发现还不晚啊,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C:
没通电吧?你带电操作?

网友D:
高,实在是高

网友E:
两种可能,1、是断电后更换,更换后没有送电。2、根本就不是两根相线接在了一起,否则一送电还有不短路的。

网友F:
是啊   如果两根相线在一起   空开还不跳

1.可能空开 坏了   上下都通不上了吧
2.相线都接上了吗

网友G:
380V短路空开没跳,说明你没送电吧,送完电那就改爆了

网友H:
   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电工来说,接线时把两根相线接在一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再看所提的问题:
   1.“换接触器的时候……接一起了”,按表述的意思,可以认为是两根进线接在一起了;如果是出线,则表现的是缺相。
   2.“空开没跳”,据此可以认为,在更换接触器后,是合上了开关的;这开关可能是设备上的电源开关,也可能是动力箱内的配电开关。
   3.“也没见到火花”,虽然没指明观察点,但可以认为是开关、接触器接线点等处;若开关是封闭的、会见不到火花,若接点处接触良好、也会见不到火花;当然,未短路、开关未动作等,也是可能没有火花的。

   据此,可以这样假设:某小容量开关下,有两相线短接;合上该开关,开关未跳。则,可能
   1.送电之前,检查发现了问题,改正了——这是个好习惯,却好像不是楼主所表达的意思;
   2.上级开关没送,该开关进线端无电;
   3.上级开关跳了,由于保护特性上的原因或开关不良,该开关未跳;
   4.接短接线的开关触点,有不能接通者,此为特例;
   5.开关下端未接线、误送了另一开关、两线接在一起但未形成通路等情况,也有可能,但不符合楼主所述情况,不予考虑。
   具体原因,需在现场才好判明,完全有可能不在所述之列。

网友I:
一般的接触器蹦能接380的电压你要看清楚是多大线圈才能进行连接这样才会不出错。要是380线圈可以接220电压但是接触器不起作用要是220接380的那就只有烧接触器了

网友J:
没放炮只能证明你运气好

网友K:
没有380的电压
只通了一根线
或都没通

网友L:
接在一起 一点事情都没有,那肯定没得电咯,得电了就冒火,搞不好就冒烟

网友M:
这种问题还是不要问了,楼主这是电工大忌啊!
   别误导别人啊。你现在没事,假如别人和你一学说没事的就完了!
      所以这没什么好分析的,是你接好后送电,上级开关跳了。
         楼主这种现象产生的严重后果是:
               在带点是操作,楼主已经毁容了(被弧光毁容)
               没带点操作,开关不跳,整个配电柜都会被你烧完,赶紧拿灭火器来灭火吧!

网友M:
楼主假如是菜鸟的话,平时多跟师傅混混,电工须胆大心细,及时你再有把握最好还是回头再检查一遍,测量一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送电。还不改正自己的坏毛病,迟早一天会搞出大事故的。电这东西你懂它,它很温顺,不懂,就很恐怖的。。。。。。。。。。。

网友M:
对待楼主这样的人,大家应该狠狠的骂!虽然好学归好学,但你的失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曾经有位同志高压倒闸顺序搞反了,(刀闸和断路器顺序反了)整个高压室灰灰湮灭,自己差一点死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火球迎面扑来)
    出了这样的事故,你会问为什么它会爆炸?请大家来分析一下。。。。。。
    还有就像你这样的问题,别人就是高安装的一根小锯片放在母排上忘记拿了(两块母排上相当于两相搭在一起了),送电直接整个电网都跳了,自己的配电母排烧熔化。
   有些东西不是做了在去问为什么,先弄明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和安全一样为什么不能上班衣服不能批起一样(易带进机械设备连人搅进去),等人死了在去说安全,就跟没说一样。希望大家伙新来的电工,多看看书本,师傅要你怎么做,就去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要自己去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