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转矩控制

楼主(2011-07-14):
恒转矩控制是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A:
恒转矩控制有许多种形式的:

第一种,转速调节器饱和,通过调节转矩限幅实现转矩控制;

第二种,屏蔽转速调节器,通过给定电流调节器,实现转矩控制;

第三种,有电机的输出轴转矩传感器检测,实现转矩闭环反馈控制的恒转矩控制。

前两种形式的转矩控制,都是基于电机电磁转矩的恒转矩控制。只有第三种形式是真正的闭环调节恒转矩控制。

楼主:
看书上说恒转矩控制就是v\f控制,开始无法理解v\f控制既然是恒转矩控制为什么低频时有时转矩要补偿不然宜过载,而高频就不要了,后来师傅说是惯量的问题,是不是啊?

网友A:
怎么会呢?恒转矩控制是矢量控制才能实现的功能。V/F控制根本控制不了转矩的。这是那本书说的呢?很奇怪呀。

恒转矩控制要么是DTC(直接转矩控制);要么是VC或者SLVC(有编码器或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其他的控制不能实现恒转矩控制的。

楼主:
额,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