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外部的设备只有485通讯口,我的PLC是永宏Fbs-32MA或Fbs-32MAT,用485通讯板可以联机,把数据读进来么?

网友A:
编程口呢?

楼主:
这个编程口暂不考虑,先问问MAT的能不能吧?能的话就动手验证下

楼主:
一个测量装置输出口是485的,即串口接收RS485A+,串口发送RS485B-,串口公共地3条输出线,我手上有个Fbs-32MAT的PLC和485通讯板,能将装置中的讯息读到PLC中么?

网友B:
可以,但要有设备的通讯协议

网友C:
当然可以了,不过你需要加永宏的485板就可以了,有机会加我QQ一起聊

网友D(2011-09-23):
引用 楼主:
一个测量装置输出口是485的,即串口接收RS485A+,串口发送RS485B-,串口公共地3条输出线,我手上有个Fbs-32MAT的PLC和485通讯板,能将装置中的讯息读到PLC中么?
根据测量装置的协议配置永宏PLC的标准协议或自由协议,可实现讯息读取功能。

网友E(2012-03-26):
这个通过通讯命令表格可以方便的读取外部数据的。

网友D(2012-06-19):
可以实现。可以考虑通过MODBUS协议,或无协议通过读取从站设备的数据。

网友D:
永宏的PLC只支持FATEK和Modbus协议,若不是标准协议只能选择无协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