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技术

楼主(2011-07-14):
一个用电器运行电压是DC24V   熔断器是0.5A 。要求电压达到30V时熔断器快速熔断。请问用什么办法?并上压敏电阻行不行,应该选什么型号压敏电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用27伏的压敏 但压敏的导通动作值并不精确 为什么不用稳压电路呢?

网友B:
要这么复杂吗?算一下24V的负载上升到30V的时候电流是多少,适当选用熔断器就是了。

网友C:
看到了 顺便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复杂吗?算一下24V的负载上升到30V的时候电流是多少,适当选用熔断器就是了。
楼上的做过开发吗? 你去试试看楼主这个用熔断器保护不保护得了!
不知道楼主这个的目的的保护运放还是其他目的 如果是保护 建议你用开关稳压电路 输出24伏 输入范围可以做到很宽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很明确  用电器是DC24V ,电源电压瞬间超过DC30V  熔断器必须熔断   。(我用的就是稳压电源,但是上面有24V36V48V72V110V220V   工人疏忽按错电压档位 就会使用电器烧毁) 我要的就是瞬间超过30V 熔断器熔断。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很明确  用电器是DC24V ,电源电压瞬间超过DC30V  熔断器必须熔断   。(我用的就是稳压电源,但是上面有24V36V48V72V110V220V   工人疏忽按错电压档位 就会使用电器烧毁) 我要的就是瞬间超过30V 熔断器熔断。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
那你用27V的压敏吧  27V的压敏代号270

网友B:
这种电路还需要压敏,开发是这样做的?佩服。。要不就直接用个保险管,要不就干脆再来专业点。。。用压敏跟用快速熔断器有分别吗?告诉你,在电压的临界点,快速熔断器比你的压敏还要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还需要压敏,开发是这样做的?佩服。。要不就直接用个保险管,要不就干脆再来专业点。。。用压敏跟用快速熔断器有分别吗?告诉你,在电压的临界点,快速熔断器比你的压敏还要保险!
熔断器不管是普通的还是快速的 并不是用来保护轻微过载的而是用来保护短路的 你去试试24V/0.5A时能正常工作的速熔增加到30V时能不能熔断吧
熔体的熔断电流/容断时间是非线性的
在24V/0.5A 能长时间工作的熔体在30V/?A时不一定会迅速熔断 在30V/?A时能准确迅速熔断的不一定能长时间工作在24V/0.5A下不熔断! 因为不知道楼主的负载在不同电压下是否线性 30V时的电流暂用“?”代替

网友A:
用半导体压敏电阻接在熔断器后  利用其在过压阀值时阻值由近似无穷大变成近似为零的特性使熔断器熔断的做法是电气中最常见和最简单的一种过压保护方式

网友B:
呵呵,压敏电阻用于低电压快速动作在进口的仪表电路已经很少应用,特别是这种压差这么小的电路:例如楼主的24V上升至30V,但是11楼的还要用27V(压差为3V)作为保护,建议这么小压差的电路,大家先尝试一下是否可以精确保护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接触的进口仪表,使用的都是快速精密保险管,其实,二次保护电路,更好的还是使用电流检测,电压检测的话存在一个临界区,不一定能做到精确保护。我使用过的进口快速保险管,标称20mA,试验的时候,22mA已经断了,但是试想一下,就算24V上升到27V,只要使用好点的精密保险管,其过载电流也已经足以熔断标称的保险了,更加不要说上升至30V,但是,假如使用的是27V的压敏电阻,电压上升至26V左右不再上升,怎么办?假如是好点的仪器当然是没问题,但是质量稍微差点的,已经足以使你的设备不能够正常工作了,例如:进口余氯仪比色计的光路取样电路,多了2V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使用电流检测的话,很快就动作了。更加高级的当然是使用比较器了,这是现在弱电电路保护使用最多的方法,缺点是价格比较高,维护技术要求高。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只作个讨论。

楼主:
27V压敏电阻 是电压达到27V就能瞬间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