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西门子440-22KW变频器,面板运行正常,使用端子运行端子没有反应。参数已核实,恢复出厂之后,查看P0700=2,P0701=1,P1000=2,模拟量给入后面板50.00HZ闪烁,短接端子5和9,没有反应,已更换CPU控制板和I/O板,已确定是电源驱动板故障,但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面板操作运行正常,驱动板就没有问题噢。端子不能运行,只有两个原因,一时参数设置不正确,二时信号端子电路损坏。

网友B:
从新再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快速调试,再设P0700=2,P0701=1,P1000=2,给定频率 短接5,9,还不能启动,那说明端子有问题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顶一下

网友D:
更换或者维修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