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7-15):
今天无意中在一段视频里面看到一种这样的传动方式,不知是什么东西,感觉好像是可以从中间断开一样。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GdWVb-CfAE/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
[/quo
链接看视频要直观一点,这应该是台分选机,我看不懂的是中间白色的看起来像皮带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原理能够从中间分开一段出来,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B:
拍的这么模糊,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啊

网友C:
设计应该是很多横条组成的吧,每个横条都可以横向侧移。。。

网友D:
看不清楚,无法判断!

网友E:
像是面包

网友F:
生产线不良品自动分拣,遇到有问题的产品,传送带会沉下去,使不良品走到另一条线路上。

网友G:
看看啊。不知道,嘿嘿
皮带硫化机
四柱液压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楚,无法判断!

网友I:
照片不清楚啊啊

网友J:
好像打印机哦。。。。实在是看不清楚。楼主还是用文字解释一下使用的场地之类的吧。不然大家瞎猜也猜不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产线不良品自动分拣,遇到有问题的产品,传送带会沉下去,使不良品走到另一条线路上。
我感觉不像是沉下去了,好像是分离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打印机哦。。。。实在是看不清楚。楼主还是用文字解释一下使用的场地之类的吧。不然大家瞎猜也猜不出结果。
我是在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搞不懂原理才发帖的

网友K:
我接触过类似的机械。不是皮带,是很多传动轴在转动,每根都可以两侧移动。当前面检查到不良品时就侧边移动,。我们这里用来做工件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接触过类似的机械。不是皮带,是很多传动轴在转动,每根都可以两侧移动。当前面检查到不良品时就侧边移动,。我们这里用来做工件定位用。
如果这样的话,那每一根轴的纵向都要有一个电机呀

网友L:
感觉像是产品的流水线,类似面包、半成品的!

上海佳蔚自动化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网友M:
分断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