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铜管表面缺陷质量问题怎么检测
QCROOBOT的机器视觉表面检测系统谁用过

网友A:
金属表面质量检测系统【QCROBOT-M01】
公司: 冶金 产品: 金属
应用: 金属 行业: 冶金
摘 要

...金属表面质量检测系统
产品简述
...金属表面缺陷检测系统能够在100%的范围内对各种高速、
连续生产的金属进行表面质量检测,为提高企业生产自动
化和确保质量控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本产品,
用户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次品率;及时发现设备问
题,降低成本;减少用户抱怨、索赔;生产人员通过缺陷
分布图可以对金属表面质量作整体观察、分析;同时,系
统可以保存金属表面质量的完整纪录,生成最终用户需要
的表面质量分析报表。

广泛的检测对象
     钢铁,如冷轧板、镀锌板、不锈钢板,铝箔、铜箔等;
     管材,钢管等;
     铜带、铜箔板、铝板、铜板、铝带等;
     金属复合带材,如贵金属复合带材、双金属复合带材料等。
缺陷举例
主要性能
    典型缺陷:划伤、辊印、裂纹、孔洞、氧化、褶皱、
    凹点、气泡、污点、漏涂等;
   检测宽度:20mm~2500mm(通过相机的组合满
    足不同的幅宽);
    检测速度:适应速度范围20m/min~1200m/min;
    检测精度:0.2~2mm (取决于速度和相机数量)。

铝箔检测【QCROBOT-M02】
公司: 铝箔 产品: 铝箔
应用: 金属 行业: 铝箔
摘要

...铝箔在线检测系统可保证所有的生产产品100%通过检测,
检测系统可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产品的缺陷信息并将信息图
象进行自动分类判别,信息可用于后续分切和复卷,迅速查
找缺陷位置进行修复或分切分类,可防止包含疵点等缺陷产
品出厂。
...检测对象:复合铝箔,铝板, 生产线速度:最大800米
    /分钟
...检测幅宽:任何宽度(多相机)
...图像精度:0.1mm-0.5mm
...检测内容:针孔,压坑,划痕,油斑,黑道,起皮,皱褶
    及其他
...最小疵点缺陷识别尺寸:0.1mm*0.1mm
...发现疵点处理办法:报警(根据手动设定),贴标,自动
记录位置(卷长方向和宽度方向),自动判别疵点类型,自
动保存疵点图片信息。
...检测结果汇总:系统自动生成质量报表和疵点分布图表
     QCROBOT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公司,企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机器视觉应用于产品精艺生产,品质保证的开拓工作。还承接各种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及制造以及机器人制造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客户提供设备制定、系统集成、设计、加工等更完善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