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请问大家我接单项电表,只接通火线不使用接电表的零线,而是换另外一个零线(这个零线和通过电表的零线是1颗零线)这样电流没有从零线回流电表,这样电表还走吗

网友A:
要不要回答你的问题很纠结。。。。。。

网友B:
电表不走  了 我老丈人曾经实念过

网友C:
单相表不接零线,电表什么走呢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电表接了火线零线,但负载用的时候接电表出来的火线和没经过电表的零线,比如零线接电表前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表同样的转,并且计数一点也不会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电表接了火线零线,但负载用的时候接电表出来的火线和没经过电表的零线,比如零线接电表前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表同样的转,并且计数一点也不会小!

网友F:
纠集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的

网友G:
照走不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电表接了火线零线,但负载用的时候接电表出来的火线和没经过电表的零线,比如零线接电表前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表同样的转,并且计数一点也不会小!

非常正确

网友I:
有电压
和电流
为什么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