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打雷空压机控制箱内保险坏了一个,换好一次起动主接触器不吸合,第三个接触器起动,什么原因,请师傅帮忙下急?

网友A:
主接触器不吸合?第三接触器吸合,那说明没有报警,启动时候,用表量一下第一接触器线圈有没有得电 再说

网友B:
主触头要莫没电,要莫坏了。莫电就是接触不好,查触点。。。注意,有的是启动星型接触器再启主接触器。延时再启动三角形,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回答
原因查到主接接触器线圈坏了,控制线圈电压低,其它正常,就主接触器(第一个)电压低吸合不好还反复,什么原因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