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请问大家我接单项电表,只接通火线不使用接电表的零线,而是换另外一个零线(这个零线是我家动力电的零线和通过电表的零线是1颗零线)这样电流没有从单项电表零线回流电表,而是从动力电电表零线回流,这样在用单项电的时候单项电表走吗,还是单项电表不走动力电表走呢

网友A:
问题很纠结

网友B:
没有这样实践过,我家电表早已锁在电表箱里了。

网友C:
关键是你用单相电的时候,那条线经过哪块表?如果经过单相的那块表,只要在上面也接了零线(不管你那零线哪里来的)那那个单相那块表是走的

网友D:
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用单相电的时候,那条线经过哪块表?如果经过单相的那块表,只要在上面也接了零线(不管你那零线哪里来的)那那个单相那块表是走的

网友F: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简单了,单相电表只取两个信号,电流和电压,在火线上取电流,零线上取电压,只要负载的火线电流是流经单相电表的电表就会计数。我们接单相电表一般都是1、3进,2、4出,1、是火线,3、4是零线,其实你可以试试,火线正常接,零线不进电表,直接破开皮接一根线(0.4的都没问题)接在3、4的任意一个上,电表照走不误,呵呵

网友H(2012-10-02):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了,单相电表只取两个信号,电流和电压,在火线上取电流,零线上取电压,只要负载的火线电流是流经单相电表的电表就会计数。我们接单相电表一般都是1、3进,2、4出,1、是火线,3、4是零线,其实你可以试试,火线正常接,零线不进电表,直接破开皮接一根线(0.4的都没问题)接在3、4的任意一个上,电表照走不误,呵呵

赞同。

网友I:
你只要保证那表的火线要接对,还有零线有两孔,你也可以只接一个孔就可以,但是零线一定要是好的,火线不能接反了要不能表会反走

网友J(2016-10-04):
两块表都不走。问题是供电部门同意吗?线路上安装的漏电保护器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K:
电表同样的走……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了,单相电表只取两个信号,电流和电压,在火线上取电流,零线上取电压,只要负载的火线电流是流经单相电表的电表就会计数。我们接单相电表一般都是1、3进,2、4出,1、是火线,3、4是零线,其实你可以试试,火线正常接,零线不进电表,直接破开皮接一根线(0.4的都没问题)接在3、4的任意一个上,电表照走不误,呵呵

说得很好,就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M:
实践出真张  试一下 就出来结果了

网友N:
正常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