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海泰克触摸屏RS232接口与电脑USB接口通讯怎么设置
海泰克触摸屏USB接口与电脑USB接口通讯怎么设置

型号为:pws6A00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泰克触摸屏RS232接口与电脑USB接口通讯怎么设置
和串口通信的设置相同,只是你的电脑侧使用USB转RS232转换电缆而已,注意转换电缆是虚拟串口,因此其Com号需要从硬件管理器中的端口去看,在编程软件的通讯设定中,将串口号更改为虚拟后的号。

引用 楼主:
海泰克触摸屏USB接口与电脑USB接口通讯怎么设置
首先使用普通的USB线缆与人机链接,然后将人机的指拨开关DIP-SW7设置为ON,给人机与电脑通电,此时人机进入系统菜单,选择USB Download,电脑会侦测到需要安装USB驱动程序,然后选择驱动程序路径的时候选择你的Hitech软件的安装路径下的USBDEF.inf文件,完成USB驱动的安装。
在ADP软件选型中,将传输设定中的通讯口改为USB,此时在人机启动时选择USB Download,那么你就可以如同串口一般的下载了。

以上仅表示个人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泰克触摸屏RS232接口与电脑USB接口通讯怎么设置

和串口通信的设置相同,只是你的电脑侧使用USB转RS232转换电缆而已,注意转换电缆是虚拟串口,因此其Com号需要从硬件管理器中的端口去看,在编程软件的通讯设定中,将串口号更改为虚拟后的号。

楼主:
PLC 和触摸屏都是用的电脑USB接口为什么 不能同设一COM年端口,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用的是同一个USB转换器且插在同一口上,那么选的COM口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