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大家好,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0.18KW的电机,电机是三相380V的,通过变频器控制,但是查了下,变频器最小功率是0.4KW的,而且变频器是单相输入220V的,我用来控制电机的话,电机接线方法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型,望大家分析下。

网友A:
使用220V电时,如果电机是星形接法,改成角型接法就可以。

网友B:
呵呵;400W的也有380V的,关键是你供电的电源电压;
如果AC220V单相供电,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C:
接角型
不然转矩很小的

网友D:
AC220V单相供电,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E:
电机
你的电机是380V,0.18KW这种电机一般是y/三角的!接Y型时用于380V接三角时用于三相220V电压!改一下解法就可以了!不过最好加大变频器的启动力矩,低频有可能起不来

网友F:
呵呵这个 你把电机接成三角形的 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