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装修一样的房子,7楼的不定期的就跳闸,17楼的就没事,但7楼的灯都点上就不跳,点多长时间都行,是漏电吗?空开是32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A:
我没什么经验,帮顶个帖子。
说“灯全开”不跳,是否能判断出跳闸与负载(或插座等)有无关系呢?
漏电跳闸的话,应当开关的试验按钮头会跳出来,可以分别。

网友B:
请把跳闸时的具体情况说清楚,比如说是总开关还是分开关,是控制灯的还是控制插座的,是带漏保的还是不带的

网友C:
如漏电开关跳就是漏电,如空气开关跳就是短路或过负荷了

楼主:
是电井的漏宝跳,屋里的插座和灯的都不跳,进屋的空开总闸也不跳。如果把灯或浴霸都打开,一直开着,开一天一夜也不跳。

网友D:
你家装的是空开,漏不漏电和掉没有关系,它掉只有2个因素引起,1它本身质量有问题,2过流了

网友E:
漏保不好

网友B:
电井是什么不太清楚?你的空开是多大的?负载的功率是多少?看看是不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