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气动普通冲床动作原理是什么啊 按一下按钮就动作一次是靠什么控制的  还有凸轮控制器怎么调节(比如停的位置不对)

网友A:
是靠电磁阀和行程开关,调节是靠碰块的位置来调节止点

网友B:
在冲床的后面安装气驱动的离合器,按照电路设计的工作方式,分寸动/单次/连续三种。

网友C:
这个 你直接看看它的结构,就看出来了也,那个东西又不复杂的

网友D:
这东西应该没那么复杂吧,我公司主要是做液压压力机的,不是冲床,但功能差不多.都能冲压产品

网友E: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