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组态王与plc使用PPI协议通讯,参数已经设置好了,但是他们之间是否已经通讯上了,没有明确的标志啊,就是想问一下好心人,是不是应该有个调试程序,证明他们已经通讯了?

网友A:
哈哈:  在 "信息窗口" 不是什么都告诉你啦!! 关联了某某设备  某某设备连接失败 等....

楼主:
谢谢,是的,我现在看见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组态王6.53和西门子s7-200(cpu224
2.0)就是通讯不上?愁人

网友B(2012-01-02):
数据位 停止位 波特率等都要设置好才是!!

网友C(2012-02-10):
在组态王里点击“com1”(根据你在前面已经定的com口而定),然后在右边的界面上显示你所建立的文件,然后对你编译的主画面点反键,然后在下拉菜单中点击“测试---”(你的文件名),再随便在选项里输入一个你编写的程序里的标志位,看能不能显示你的PLC内的当前值,如果可以显示,就应该是通信上了。

网友D(2012-06-15):
我点击“测试--”,PLc程序是在run模式,尝试读取程序里面的标志位,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请问还需要在PLC里面编写专门的通讯程序么?PLC通讯的参数都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