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有网友问,将编码器接入变频器做实时速度监控,然后在变频器的控制器里面做速度比较运算后不断修正输出频率,这是一个闭环调节系统。如果把编码器接入PLC,CPU里做类似的闭环的控制。请问,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廖:我认为前一方案好一些,转速检测、PID控制等功能都是集成在变频器里的,节省了硬件成本,可靠性更高,但是控制的精度可能差一些(与具体的变频器有关)。
   后一方案要求PLC有高速计数和频率测量的功能,需要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或通信来发送控制信号给变频器。通信是很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一旦通信中断,闭环成了开环,频率将会失控。因此通信环节参与闭环控制是很危险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你都想时时控制,还用通讯控制,通讯有延时呀,这样做你的精度也高不了哪里去

网友B:
我倾向前一种,但是我不同意廖所说的,它精度会差些。实际速度值在PLC中比较会产生更大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