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CP1E定时器暂停问题

楼主(2011-07-16):
我看了一下资料,如果用跳转命令的话,定时器是可以暂停的。
但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定时器是可以暂停的????没见到此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资料,如果用跳转命令的话,定时器是可以暂停的。
但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请教各位高手。
利用跳转指令就可以了啊~ 不过后来我用了计数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是欧姆龙的, 我是电子的刚入PLC 请多指教啊。 你邮箱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