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大功率变频一台易能90KW换了一个IGBT修好后,在5HZ以下输出电压是不平衡的,带3个星形接法灯泡亮度不一样,特别是1HZ以下特明显,5HZ 以上是平衡!
另一台普传110KW好的,它1HZ以下输出电压是平衡灯泡亮度一样!
两台做比较认为易能还是有问题,可易能驱动板电压正常,驱动带载又正常,真的没招了
后到厂里另一台好的同功率易能做比较,好的变频也是5HZ以下电压不平衡,1HZ以下也是亮度不一致。
那到底是不同变频厂家调制波形不一样?还是三块IGBT触发特性不一致?

楼主:
谁能给我解惑
修的易能变频,还没送厂试车

网友A:
变频器的性能在低速最能体现,我试过低速象步进电机一样的,频率高点正常。

楼主:
还有90KW G型  IGBT用400A,  110KW G型也用400A,正常吗?
厂家是这样用IGBT!,
起码110KW要用500A的吧?对吗?

楼主:
经验不够丰富
咸老师,有空能否给个意见?

网友B:
与IGBT没有关系,是驱动脉冲不一样啊,取决于设计者的思路。如楼主所说,也不算故障,新出厂的机器就这样,在维修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查不出什么,也不必费劲去查,本来正常嘛。就见怪不怪了,没往深里考虑。应该是PWM优化的问题。具体原因或有什么缺陷,厂家技术人员,许能给出解答。记得牌子不错,比较好的变频器,也有这种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