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请问三菱PLC FX2N与台达VFD-M变频器+RS485DB能否通讯?
FX2N与三菱E700+RS485DB是否能通讯?

网友A:
可以;
通讯协议你能搞好就行;

楼主:
谢谢!通讯手册上说FX2N只能与A,E ,S500通讯.不能与E700的?

网友B:
那本手册说的?我做过,可以的

楼主:
非常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