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1-07-16):
我有两台YZR250M1-8 30KW的其中电机,想通过变频器控制。用来提升重物。想问下什么样的变频器适合且是什么价格?

网友A:
如果是我,我选西门子MM440。性能卓越、价格适中。控制模式设成SLVC(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记得要做对电机的优化。

网友B:
提升,水泵,油泵,,,这些是用MM430的,西门子的不错,好用 调试也简单方便

网友C:
提升负载还用MM430??

三菱的A700也可以;

网友D:
像安川、三菱、西门子等变频器都不错,最主要看你对价位有什么要求!

网友E:
起升机类负载控制,选择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不过还是推荐采用有编码器速度反馈控制的方式可靠。无编码器反馈的方式,做起升机类负载控制不合适。

网友F:
选用佛朗克FRS6000C产品,性能可靠,价格适中

网友G:
买三菱就上当了,那个不好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比较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