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

楼主(2011-07-16):
各位虾哥有谁能说说贴片稳压二极管上面的色环是表示什么吗?怎样才能认出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新问题,顶一下,有知道的回一下

楼主:
如有人指导一下小弟将感激万分。

网友B:
下面是从网上搜到的贴片二极管色环识别方法,大家参考一下。
色环颜色对应数值(和电阻一样):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它们分别用来表示数值1、  2、3、4 、 5、 6、 7、 8、 9、0。
第一种读法:
2色环:第一位表示稳压值十位,第二位表示稳压值个位;
3色环:第一位表示稳压值十位,第二位表示稳压值个位,第三位表示小数点位数,一般第二种读法;
稳压二极管的色环是代表该管的稳压值。它的表示方法,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套制定的标准,但业内较常见的是: 1,它的色环代表值同电阻第一数值一样。 2,宽度最大的色环有两个含义:(1)表示稳压二极管的极性。(2)色环值的第一数值。 3,读数时,需要注意色环值间的间隔,它的间隔表示小数点,如:棕(宽)+(小间隔)+红=12V;紫(宽)+(间隔)+绿+(小间隔)+绿=7.5V,后面的两条同色色带只代表小数点后的一位数,用于加强识别而已。。。。。。。。
第三种读法   最靠近负极的为第1环,后面依次为第2环和第3环。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不同的。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整数并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十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第3环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笔者仅见过棕、黑、黄(10.4V)和棕、黑、灰(10.8V)这两种。
我本人并不花费大力气掌握这些(当然电阻的色环识别是必须要掌握的),变频器所用到稳压管的地方很少,只在驱动电源等电路中有,对其稳压值的判别可对比测量得出,也可用外供电源串电阻,得出稳压值。哈哈,我有点太懒,一般是由测量来证实,经常不在型号或标识上用心的。

网友B:
补充一点:银色亮线或黑色线一般为负极(还是以测量为准,正负极很好判别的)。嘿,又找到一篇文章,也顺手发在下面:

色环稳压二极管

色环稳压二极管国内产品很少见,大多数来自国外,尤其以日本产品居多。一般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标有型号及参数,详细资料可在元件手册上查到。而色环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功率小、稳压值大多在10V以内,极易击穿损坏。色环稳压二极管的外观与色环电阻十分相似,因而很容易弄错。色环稳压二极管上的色环代表两个含义:一是代表数字,二是代表小数点位数(通常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是取一位小数,用棕色表示。也可理解为倍率即:×10(的-1次方),具体颜色对应的数字同色环电阻)。
本文摘自《电子报》

解读色环稳压二极管[节选]
由于小功率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在管子上标注型号较困难,所以一些国外产品采用色环来表示它的标称稳定电压值。如同色环电阻一样,环的颜色有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它们分别用来表示数值1、2、3、4、5、6、7、8、9、0。

有的稳压二极管上仅有2道色环,而有的却有3道。最靠近负极的为第1环,后面依次为第2环和第3环。

仅有2道色环的(图1)。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数,即“×× V”(几十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如:第1、2环颜色依次为红、黄,则为24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的(图2)。标称稳定电压为一位整数且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个位上的数值。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共同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如:第1、2、3环颜色依次为灰、红、红,则为8.2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不同的(图3)。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整数并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十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第3环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笔者仅见过棕、黑、黄(10.4V)和棕、黑、灰(10.8V)这两种。

色环稳压二极管国内产品很少见,大多数来自国外,尤其以日本产品居多。一般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标有型号及参数,详细资料可在元件手册上查到。而色环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功率小、稳压值大多在10V以内,极易击穿损坏。色环稳压二极管的外观与色环电阻十分相似,因而很容易弄错。色环稳压二极管上的色环代表两个含义:一是代表数字,二是代表小数点位数(通常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是取一位小数,用棕色表示。也可理解为倍率即:×10(的-1次方),具体颜色对应的数字同色环电阻)。
本文摘自《电子报》

解读色环稳压二极管[节选]
由于小功率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在管子上标注型号较困难,所以一些国外产品采用色环来表示它的标称稳定电压值。如同色环电阻一样,环的颜色有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它们分别用来表示数值1、2、3、4、5、6、7、8、9、0。

有的稳压二极管上仅有2道色环,而有的却有3道。最靠近负极的为第1环,后面依次为第2环和第3环。

仅有2道色环的(图1)。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数,即“×× V”(几十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如:第1、2环颜色依次为红、黄,则为24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的(图2)。标称稳定电压为一位整数且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个位上的数值。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共同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如:第1、2、3环颜色依次为灰、红、红,则为8.2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不同的(图3)。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整数并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十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第3环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笔者仅见过棕、黑、黄(10.4V)和棕、黑、灰(10.8V)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