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10KV3台相同的变压器并列运行,每台变压器低压主受开关下侧通过母联开关并联,连锁和继电保护都有哪些?

网友A:
并列运行不需要联锁,继电保护设置欠压,速断就OK了,为了防止某一台变压器高压开关跳闸后电压反送,主变高压开关辅助触头与低压侧断路器失压线圈联锁,当高压断路器断开后,低压开关应同时断开。。为了保证变压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一定要遵守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所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