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6):
在修一台安N2-22KW,该机送来时无显示,换电源IC和开关管1317后单独送电电源正常,装机后带风扇,送电不到2秒,供风扇24V的整流二极管(贴片)马上烧毁短路导致电源保护,直接去掉该二极管后送电正常,给风扇单独送26V电压电流0.3A,两个风扇运行正常。所以肯定风扇没有问题.

     换上该二极管(用4001),装上风扇送电还是稍该整流二极管,证明该电路的电流已经超过1A了,往下查,该24V的电压到控制端子的光耦用。单独给控制板加24V直流电压,控制板没有任何短路现象了。。。。困惑中

网友A:
开关电源用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用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