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11-07-17):
变频器银行一段时间就跳,不知道什么原因,由于系统必须可靠运行,就换了一个西门子440变频器,开始不能启动,是A1设置错误,改成0就好了,但是频率上到9hz就在不能升高,找了很多问题没有找到,参数对了有对还是没有找到,最好查线是启动线反接了,为什么反接频率起不来

网友A:
楼主指的是端子起、停控制吧。
如果控制开关经两根线连接控制端子,做起停操作,无所谓正、反;如果是开路集电极信号接入控制端子,当反接时,有可能导通电阻变大,无法满足正常的输入电流要求,变频器不能进入正常运行状态。但还能运行到9Hz,就有点说不准了啊。

楼主:
对,是开路集电极信号,如果用万用表能测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