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7):
我洗手间里的灯为什么只工作一秒,甚至更短时间,然后就不亮啦,需要关掉开关,等2秒以后才能再次亮很短的时间。。。。灯泡所有都换啦,开关没问题,线走的是暗线,请问大侠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查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要不然如是电子整流器可能镇流器坏了

网友B:
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C:
什么灯说清楚啊

网友D:
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灯头接触不良,如果带镇流器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F:
关键是什么灯哦?接个普通的白炽灯看看,不是白炽灯的话,像这样应该是镇流器坏了

楼主:
镇流器刚刚换啦一个,接头我都把检查啦一遍,还是只是亮一小会,关啦开关在重新再开,还是亮一小会,灯是百利通的,镇流器也是新的

网友G:
灯换到其他地方试试,或把好的灯拿来试试;
可先确定灯正常,再做其他检查。

网友H:
根据你说的现象,像是断路器或者漏电保护器坏了,看看你家有没有单独控制卫生间的断路器吧。

网友I:
换个普通的白炽灯上去试试吧

网友J:
会不会是灯的零线和别的漏电开关零线混乱了。。
 2个漏电开关之间的零线调换接了

网友K:
什麽样的开关啊

楼主:
现在灯在别的地方正常工作,就是在洗手间不听话,用电笔两了火线和零线,也都正常,只是打开开关以后灯闪一下就不工作啦????怪事

网友L:
怀疑零线什么地方断线。

网友M:
电子整流器可能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