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检测不准确

楼主(2011-07-17):
今天遇到一台松下VF-8X变频器,电流检测不准确,明显比正常电流要低一半多
霍尔传感器换过,LM324运放也换了,都没变化,中间经过几个二极管,电阻和电容,就没什么东西,最后输入到CPU,没搞懂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查变频器内额定功率参数
有的变频还有电流校正系数

网友B:
上海专业维修工控电路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触摸屏,工业电源,工业显示器等工业设备电子控制部分。联系电话:021-37000273.网址:http://www.shdlbwx.com

网友C:
先查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是否设置的不对,特别是变频器的额定功率这一块,再不行就查一下你说的那运放电路周围的反馈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