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11-07-18):
各位大虾好:一台新买的欧姆龙CQM1-V1;CPU41上电后无法与个电脑连接。本人用的是OMRON公司的《SYSMAC-CPT》软件;并且用此软件也成功连接过其它机型。再就是此机拿回来后上电主机运行指示灯不亮。是否与此有关系或者说是那里设置有问题。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是用什么线连接的,检查下串口的类型?
楼主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B:
CQM1-CPU41,你连的是RS232口还是编程口?

网友C:
“新买的”?这年头还有新的?二手旧的吧
没见到实物,不敢瞎说

网友B:
呵呵;CQM1的买到都是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