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信捷的plc设置锁机时间,当到了设定的时间 如何准确对比

楼主(2011-07-18):
信捷的plc设置锁机时间,当到了设定的时间 进行和plc内部的时钟对比后就可以控制程序不能工作,可是我设定2011年7月16日12点30分,本来到这个时间就动作的,可是这个时间没有开机,我17号,也就是今天10点钟开机程序还是正常工作,一直到12点30分才控制,(我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小时的设定数值等于或大于12才输出,但是到了第二天或者第3天的0点到12点这段时间,是不动作的,它不管你日期是不是大于设定数,)我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开机,系统时间到我设定的时间也可以控制啊?也许是我时间设置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一点,你的比较逻辑有点问题,达到后不能稳定输出;
二点,比较输出可以置位一个掉电保持继电器,使用这个继电器锁机,另加一步复位指令,即可远程解锁;

网友B:
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呵呵,可能对客户这样做,其实没多大意义。

网友D(2011-09-09):
呵呵都是被逼的

网友E(2017-02-24):
回复 网友F:

网友G:
有些客户还是有必要进行锁机才行。特别是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