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想学习下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手头上刚好有个台达的PLC DVP-32E晶体管输出的。只是以前也没用过台达的PLC,看了下使用手册来请教下前辈。看有没理解错误的,24G,+24V,是输出电源。接外部电源则S/S接外部+24V,外部-24做输入输出公共端?输出有C0-C6是不是跟三菱的COM一样为每个区的公共端接外部-24V?
还有我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8的只需要控制正反转直线运动,起步停止要求减速。对于PLSY的使用不是很理解,希望得到前辈的指点。

网友A:
呵呵;输入S/S为公共端,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楼主:
哦,那其它的呢?C0-C6跟三菱的COM是一个意思?PLSR K2000 K300 K200 Y0   这样怎么做到控制正反转呢?这不是只控制频率,脉冲量和加减速时间?那正反转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其它的呢?C0-C6跟三菱的COM是一个意思?PLSR K2000 K300 K200 Y0   这样怎么做到控制正反转呢?这不是只控制频率,脉冲量和加减速时间?那正反转是怎么回事呢?

C0-C6就是COM公共端。PLSR是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加减速时间是一样的,你上面写的指令中,K2000是指最高频率,K300发脉冲的总量,K200是加减速时间(单位ms),Y0是脉冲输出装置。
需要正反转就要输出一个信号到驱动器,
你还是没有看手册啊 ,手册上写的非常清楚啊,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比如说总脉冲量由寄存器给,然后正转时输出为K3000,反转时输出为K-3000。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实现正反转了吗?

网友A:
反转你给驱动器一个电压信号就行了;

网友C:
讲一步,操作一下,自己对着手册自己编写一下程序。

网友D:
正反转应该由驱动器控制的

网友E:
改变方向需再加一个方向信号给驱动器(如Y0脉冲+Y1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