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求助贴片二极管型号j37 和lc08e的工作参数和代替型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这些型号和相关资料,一般是较难查到的.我手头有一本贴片元件手册,只针对特定厂家的元件,也查不到.这两种型号的二极管,是用在什么电路中的?可根据其在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大致判断其工作参数,和找到代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