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各路大侠,现在我有两步进电机,一个42的一个57的,现在用一个脉冲输出控制两台电机运转,这两电机不同时工作,程序都调通了,想加下硬件互锁,请问如何用两继电器进行硬件互锁?(互锁使能端好还是互锁驱动器vcc端好)最好能给出硬件接线图,谢谢了!!!
PS:  1.互锁使能端我们试过了不行,给大电机使能上电,大电机停了小电机能转,但是给小电机使能上电直接两电机都不转了(驱 动器是使能低电平有效)
   2.控制vcc得电与否的话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继电器线圈有电阻,分掉部分电压,所以驱动器实际电压不足驱动不了电机,两电机都不转。
   有建议的请和我联系,不甚感谢!我的联系方式:lvtian1234@sina.com 或者QQ:576790401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三菱的FX系列的最少都是能控制2个步进的

网友B:
使能控制可以不要,直接脉冲选通+方向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PLC是两路脉冲输出,但是我一共有三个步进,所以得用一个脉冲输出控制两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能控制可以不要,直接脉冲选通+方向控制就可以了,

脉冲选通都已经搞定,程序互锁也完成,但是就是硬件互锁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一个继电器将两个驱动器的脉冲、使能、方向都做一个切换不就好啦
MY4NJ的继电器就满足要求了(估计他的切换速度也不是很快)
你是说用有三组触点的继电器?首先脉冲不能用继电器通断,切换频率很高,继电器吃不消,使能切换也不行,已经试过了,方向没必要互锁。

网友D:
人家意思 把继电器的输出端串在你的 方向 ,使能 ,脉冲 输出里面吧

网友E:
还是用PLC上另路脉冲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LC是两路脉冲输出,但是我一共有三个步进,所以得用一个脉冲输出控制两步进
直接用台湾永宏PLC,单机可以控制4轴步进,有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G:
控制使能端就可以了。估计是你控制的不准确。在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H:
大哥指点
有不到之处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