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G

楼主(2011-07-18):
我公司有台omron c200HG的 PLC,我用CX_Programmer7,3程序读不出来, 用自动在线能检测出它的型号,但不能在线工作,程序是空的,但是我用手持式编程器就能读出它的程序,
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以上附截图

网友A:
呵呵;
用手编能读,说明程序还在;
你用电脑连机连上没??

网友B:
应该传送程序PLC-PC,程序上传后才能看见程序。

楼主:
显示连上了,假如没连上会显示,未连接PLC这样的。

网友A:
连上除非有密码,否则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C:
你还是没有联上,注意看你传上的图片可看出
可能原因,设置,电缆,操作.....
没有密码的,理由“我用手持式编程器就能读出它的程序”

网友A:
手编可以输入密码再读出的;

网友D:
那不是写的离线模式吗?应该没连接 连上应该是绿色的~点自动连接实验一下

网友E:
7.3的能读出C200HG的? 还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