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8):
各位前辈   一台汇川MD300NT3.7 的变频器上电就跳ERR7过压故障,测量整流后电压是560V,正常呀,变频器显示的电压是830V,肯定是电压检测电路自身的故障了,但找遍了电路板也没有发现该电路在哪里,各位前辈指点下呀

网友A:
直流电压检测在开关电源次级回路!
经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容量很小那路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在这路的25。5千欧的电阻上串了个24千欧的电位器报警就消除了,正常运行了,再次谢谢!